楼主(2019-09-09):
最近想把程序转成ST语言,遇到一些问题,
CJ指令,FOR指令,子程序指令,这些要怎么转化?

网友A:
1、CJ指令就是ST中调用其它FB,FC的指令。
2、FOR指令ST本身也有。
3、子程序指令转换参见1。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知这样可否

    IF  辅机段速 = 0  THEN

        //此处写“辅机段速 = 0”时的程序段

    ELSE
        FOR  LoopVar := 1  TO  4  BY  1  DO

         //for循环运行的程序段

        END_FOR;
    END_IF;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楼主:
    昨天写好了,没有测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写好了,没有测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ST对不齐,我不爽,我非要对齐。。另外问下兄DEI,ST怎么像你一样这么大的框,我的怎么要拉动不会自动扩大

楼主:
    新建程序时直接选择ST语言,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梯形图里内嵌ST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建程序时直接选择ST语言,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梯形图里内嵌ST框。

    明白

网友D:
    这种开发环境 看的头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写好了,没有测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太乱了   但是你这个IF 语句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E(2019-11-27):
    兄弟你的威伦和宇电的温控表的问题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