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三菱PLC和上位机通信,求指导

网友A:
MC格式,SLMP,都是可以,参考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用MX Component 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2019-10-25):
方案一:VB或VC添加MSComm控件并设置通信格式进行通信;
方案二:利用VB和MX component组合完成,不需要了解通讯协议

网友D:
使用MX component非常方便简单,并且利于上位机程序的标准化,推荐!

网友E(2020-03-04):
引用 网友D:
使用MX component非常方便简单,并且利于上位机程序的标准化,推荐!

你好 ~求教
怎么引用MX里面的数据?

网友F: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请解释一下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 ~求教
怎么引用MX里面的数据?

在上位机程序中添加MX 控件的库,然后调用相应的程序就行。用到的基本就是批量读写位寄存器或字寄存器的函数……

你安装完MX控件,可以在安装文件夹里看到有个sample文件夹。里面各种例子。英文的。

看不懂英文的话,直接百度。。。从配置mx控件的方法,到用mx控件开发c++、c#、vb程序的教程都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