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四台FX5U需要跟Q系列Q03UDV連線

楼主(2019-09-09):
請教一下~目前有4台FX5U個別需要跟Q03UDV連線
FX5U都為主站,Q03UDV為從站
該用啥協定來通訊呢?該如何編輯?
感謝各位大神

网友A:
以太网,简单CPU通讯

网友B:
顶一下1楼,参数设置一下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可以了解一下,如何設置嗎?

网友C:
参考这个
FX5U与L02简易CPU连接(以太网).zip
四台FX5U需要跟Q系列Q03UDV連線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