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我用圆管自制了一个燃烧器,需要风机助燃。如何使燃气和风达到最佳混合比?如果想实现恒温控制,PLC如何编程?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溫控器+流量控制器(閘閥)

溫控器+风机轉速控制

試試看

网友B:
温控来控制助燃风机速度同时控制燃气流量

网友C:
你把燃烧化学方程式写出来就知道比例了,恒温看你是哪种恒温了,波动小的很难搞
天然气:CH4+2O2--------CO2+2H2O,甲烷分子量16,氧气分子量32,即16g甲烷配64g氧气,空气平均分子量29,氧气占比20%,所以就是64/0.2*29/32=290g,你取300g就行。即16g天然气配300g空气。
煤气:2CO+O2-----2CO2,一氧化碳分子量28,氧气32,56g煤气配32g氧气,即56g煤气配150g空气即可。
为了确保完全燃烧可适当加大空气比例
排气口的流量乘以时间就是气体体积,体积乘以当前气体压力的密度就是质量
友情提示:不要把气体混均匀后再点燃,否则易爆炸,参考久打不燃的燃气灶
  • 下载积分:+1(chuiyanbo)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热心助人!虽然我没使用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还是买现成的燃烧器吧,不要自制,危险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燃烧化学方程式写出来就知道比例了,恒温看你是哪种恒温了,波动小的很难搞
    天然气:CH4+2O2--------CO2+2H2O,甲烷分子量16,氧气分子量32,即16g甲烷配64g氧气,空气平均分子量29,氧气占比20%,所以就是64/0.2*29/32=290g,你取300g就行。即16g天然气配300g空气。
    煤气:2CO+O2-----2CO2,一氧化碳分子量28,氧气32,56g煤气配32g氧气,即56g煤气配150g空气即可。
    为了确保完全燃烧可适当加大空气比例
    排气口的流量乘以时间就是气体体积,体积乘以当前气体压力的密度就是质量

    既要保证燃气混合比又要兼顾恒温要求,PLC如何具体操作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现成的燃烧器吧,不要自制,危险的很。

    用燃烧器或者电磁加热倒是可以,就是成本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控器+流量控制器(閘閥)

    溫控器+风机轉速控制

    試試看

    燃烧器是靠PLC控制的。想要恒温控制,燃气供给需要微动阀,风机风量控制需要变频器来完成。但两只如何实现最佳配比并能随温度变化,实现大小同步动作?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请高手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E:
    还是买现成的燃烧器吧,不要自制,危险的很!!!!

网友F:
    你厉害,佩服,高人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需要检测废气中有没有一氧化碳,测得的含量接近于零,说明混合比接近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检测废气中有没有一氧化碳,测得的含量接近于零,说明混合比接近最佳。

    您用过一氧化碳监测这个装置吗?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个头大不大?价格高不高?我需要一个个头小、价格便宜点的东西。价格太高,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把燃烧化学方程式写出来就知道比例了,恒温看你是哪种恒温了,波动小的很难搞
天然气:CH4+2O2--------CO2+2H2O,甲烷分子量16,氧气分子量32,即16g甲烷配64g氧气,空气平均分子量29,氧气占比20%,所以就是64/0.2*29/32=290g,你取300g就行。即16g天然气配300g空气。
煤气:2CO+O2-----2CO2,一氧化碳分子量28,氧气32,56g煤气配32g氧气,即56g煤气配150g空气即可。
为了确保完全燃烧可适当加大空气比例
排气口的流量乘以时间就是气体体积,体积乘以当前气体压力的密度就是质量

这化学学的好厉害啊

网友I:
恒温控制不是难度,关键在于燃烧机的火力控制,点火控制,建议你买现成的,10万大卡的燃烧机国产的大概1400,包括了燃烧控制器,点火机构等,基本上就是差接通个220的电源了

楼主(2019-12-10):
风机和燃气需要最佳混合比,是两个参数。用温控器控制难以实现。

楼主:
我现在把燃烧器做成类似于手动调节的十档火力,编制到PLC程序里,但不知下一步如何在PLC程序里如何实现恒温?

网友J:
其实就是天然气锅炉,与燃煤锅炉一样,需要使用引风机与鼓风机,初次点火,经验不足者会造成燃烧室内爆燃,因为天然气与空气混合会形成爆炸气体,用PID合理控制风量即可,并非多么复杂,天然气有其自身压力,是恒定值。
目前这种天然气锅炉控制系统,绝大多数已经单片机化,成本很低。

网友K:
先吹扫,然后主阀打开,母火由磁阀打开,同时给高压点火,在3秒之内火焰检测器要检到火陷信号,否则关闭燃烧机自保,检到火陷信号,就打开大火电磁阀,大火的大小由比例阀根据温度测控装置自行调节,温度控制可以用有4-20毫安输出的温控表配合比例阀做,也可以pLc配合测温模块,再配合转换模块,把温度值转换成4-20毫安信号控制比例阀。你说的风量调节,就简单点,见蓝火就减小风量,见黄火再调大风量至再见到稳定蓝火,就行了
huiyang

网友L:
这玩意没有经验 不要自己在那瞎搞 出个安全事故不是你能承担的。有现成的燃烧器  你只要控制燃烧器就行了吧。
huiyang

网友L:
不其中不光是控制问题,机械结构也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