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MT506MV下载超时,师傅们帮忙看下

楼主(2019-09-10):
下载和上传都报超时,屏上显示内容如下图,请教各位师傅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老屏只能用串口下载,所以下载的速度比较慢,需要持续通讯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你的串口线如果不靠谱,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换一条串口转换线,或找一台有串口的老古董电脑再试试看。

楼主:
为什么下载我这软件上总显示上载呢

网友B:
如果是旧屏拿来学习真不划算,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