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用QD77MS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9-10):
为什么我把Pr,44这个参数改为0和1回原点方向都不变呢?比如11轴应该是1571这个地址吧,改了没有反应,还需要改哪里吗

网友A:
楼主你是直接在PLC程序里面修改缓存地址?这样是不行的。
要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里找到对应的参数,修改后写入模块里面。

楼主:
解决了 需要把Y0 OFF ON 一下
用QD77MS回原点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