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ERROP灯闪

楼主(2019-09-10):
各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就是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最近出现了ERROP灯闪的问题,但是插拔一下PLC和屏的通讯线,故障就消失,ERROP灯灭。问题为随机多次出现。PLC为3U系列,威纶TK6071ip触摸屏。程序已经正常运行两年了~~~~~~~~~~~~~

网友A:
出错时,用软件连线,诊断,在线看错误代码;如果HMI占用通讯口,就加装以太网模块在线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诊断结果显示8067轻度错误,但轻度错误不会停机吧。插拔一下PLC和屏的通讯线又恢复正常就不明白了,难道是PL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