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问题
寒江水

楼主(2019-09-10):
各位大神,台达触摸屏(B10S411)在上载程序时(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我以前的电脑是WIN7的,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换成win10的,怎么都不行,(USB显示是一个大容量存储)换了同事的电脑(win10)有些行,有些不行,行的也只有一个USB口
可以用,各位大神知道是哪行环节出了问题吗?
浮云游子意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网友B:
叫你用WIN10. 你要着急干活,WIN10 则要更新,那时感觉那个酸爽。

网友C:
台达的USB驱动一直不太好,尝试用串口。

专业外协

网友D:
有同样的问题,感谢。

网友E:
通用WIN10,也时有遇到,多插拔USB口,重新启动软件,貌似都能解决。

网友F(2019-11-16):
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以前用WIN7从未出现过这个情况,但是自从换了WIN10的机子后,这个问题出现了几次,更换数据线、从新安装驱动,从新安装软件,都未能解决,唯一办法,系统从装,但是做了系统,可能过来一段时间又是这样。后来直接放弃usb,改用以太网。

网友G:
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求助台达触摸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