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50.4

楼主(2019-09-10):
我想试试调整增益看看效果如何,有哪位大师帮忙指导下以下内容怎么调整

网友A:
个人意见:
这个故障,调增益没效果
一般是几种情况:
1、马达或驱动有故障
2、电缆有故障
3、机械有问题,比如机械太紧了或者太卡了
4、负载高了,要换更大功率伺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MBR 使用接线错误也会这样

楼主:
我这个电机没没有MBR,现在依旧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C:
或者线头接头那里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