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马达断路器选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像咱们的DZ47-63断路器一般都是选电机额定电流的两倍选的。但是施耐德的马达断路器也是要选两倍电机电流吗?还是稍微比额定电流大一点点就好?如图

网友A:
按照额定电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额定电流选择
好的,谢谢。

网友B:
DZ47-63D和GV2都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
两倍选是错误的。

网友C:
大点保险

网友D:
1.3倍OK的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