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如图,怎么解释SD10681 与SD10682 这2个信号?

开放请求,是谁请求谁?

为什么用开放请求信号 去关闭端口?

反而开放请求信号为OFF时才能开启端口

难道是SD10681 是OFF时请求开放,ON时关闭请求?
但是貌似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A:
一个是自己的状态,一个是对方的状态
因为PLC要么做服务器要么做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自己的状态,一个是对方的状态
因为PLC要么做服务器要么做客户端

那哪个是自己的?哪个是对方的?

网友B:
我有发socket方面的通讯,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发socket方面的通讯,你看看。

socket通讯照着手册上写就没问题,但是道理要弄明白啊

网友C:
原理很简单,可以去看下TCP的书。SD10681是PLC发起连接请求时变为ON,如果PLC是客户端由CLOSE指令OFF。如果是服务器就一直为ON。SD10680代表实际的连接状态,TCP三次握手之后为ON,四次挥手之后为OFF。实际的连接可以由服务器或者客户端发起断开,PLC发起就是CLOSE,服务器那端断开其实也就是类似于close的一个函数而已,这时SD10680就是自动OFF。
  • 下载积分:+1(我的水平有限) 讲得很清晰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很简单,可以去看下TCP的书。SD10681是PLC发起连接请求时变为ON,如果PLC是客户端由CLOSE指令OFF。如果是服务器就一直为ON。SD10680代表实际的连接状态,TCP三次握手之后为ON,四次挥手之后为OFF。实际的连接可以由服务器或者客户端发起断开,PLC发起就是CLOSE,服务器那端断开其实也就是类似于close的一个函数而已,这时SD10680就是自动OFF。

    有道理,假如PLC是客户端,那么SD10681是请求服务器打开端口吗?

    别外三次握手是哪三次? 四次挥手又是哪4次?(已经百度,上面有很多解释,我先看看)

网友C:
    如果PLC是客户端SD10681在OPEN指令之后为ON,CLOSE指令之后为OFF。你那个程序的意思是,如果服务器发起断开,那么SD10680会有一个下降沿,然后PLC就使用CLOSE复位SD10681,以便于下一次打开,否则无法再次使用OPEN指令

网友C:
    补充一下,TCP的断开类似于打电话,SD10680的OFF意味着对方挂断了电话,那么我也需要挂电话,SD10681的OFF意味着我也挂掉了电话。而SD10681的ON就好比我打电话打出去,SD10680的ON意味着电话打通了
  • 下载积分:+1(我的水平有限) 很形象,容易让人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TCP的断开类似于打电话,SD10680的OFF意味着对方挂断了电话,那么我也需要挂电话,SD10681的OFF意味着我也挂掉了电话。而SD10681的ON就好比我打电话打出去,SD10680的ON意味着电话打通了

    嗯嗯,谢谢解答! 终于遇到一个能讲通的答案! 朋友看来你对TCP通讯很了解

网友D:
    这样通俗易懂,୧😂୨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TCP的断开类似于打电话,SD10680的OFF意味着对方挂断了电话,那么我也需要挂电话,SD10681的OFF意味着我也挂掉了电话。而SD10681的ON就好比我打电话打出去,SD10680的ON意味着电话打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