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oftGOT2000与FX5u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11):
各位大侠帮忙,FX5U PLC与电脑可以通讯,按照说明,GTWORKS3写的触摸屏已设置,softGOT2000软件也设置了,但是运行后通讯不上,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哪里没有设置好,
还是PLC或者电脑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softGOT2000软件 没试过,这个听说运行时要有加密狗的,要花钱买的,好几千一个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你好,根据说明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但是没有加密狗 每2小时会自动断线
准备买一个,供应商报价5千多

网友B:
你的GOT IP 与 FX5U IP 不在一个段上
GOT IP:169.254.234.100
FX5U IP:169.254.64.120
将GOT IP改成:169.254.64.100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因为没有经过GOT触摸屏穿透通讯,所以那个选项功能是没有勾选的

网友C:
120是电脑IP,PLC和触摸屏IP看不出来。

楼主:
检查了一个是2,一个是3没有重复

网友C:
PLC里要加一个连接
十分感谢你技术,建立连接我将PLC的IP地址、GT Works3编写的触摸屏程序连接地址设置成一样,就OK了

楼主:
电脑IP是200, 120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楼主:
建了,还是通讯不上,192.168.3.250 是PLC的实际IP吗,

网友B:
192.168.3.250 是PLC的实际IP,需要将GOT IP也建在这个网段,如下图

网友C:
开始看成触摸屏了。刚刚试了GT soft,也可以。
真诚感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