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1):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PLC的CALL指令可以用M8000一直驱动吗

网友A:
要看你的程序 能否适合一直CALL了。 你想这样CALL也是行的,要考虑下结果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子程序调用不是应该按条件触发吗,每次跳转不是必须返回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楼主辰枫俞于2019-09-11 11:10发表的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PLC的CALL指令可以用M8000一直驱动吗 :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PLC的CALL指令可以用M8000一直驱动吗

没有任何问题。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我还是有点疑问,要是一直执行多个跳转,一直没有返回,还是会影响程序的扫描执行吧,我现在就是 有多个一直执行的跳转,PLC 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我理解的跳转是做某件事情的中间去做另外的事情,做完返回做先前未做完的事情,是这么个理吗

网友C:
PLC运行是单线程依次从上至下扫描,若有必要有条件执行某些子程序对扫描时间有帮助

网友D(2019-10-14):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是有点疑问,要是一直执行多个跳转,一直没有返回,还是会影响程序的扫描执行吧,我现在就是 有多个一直执行的跳转,PLC 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我理解的跳转是做某件事情的中间去做另外的事情,做完返回做先前未做完的事情,是这么个理吗

如果没有返回 PLC貌似是直接向下扫描执行调用程序的下面的程序~

网友E:
每次跳转时,在各个子程序之间加上互锁条件,或者延时条件,应该可以避免卡死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