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上电回零问题

楼主(2019-09-12):
各位大佬。这样写怎么会上电回不了零?伺服跟plc同时上电断电的关系嘛?之前两个轴有一个轴上电
可以自动回零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程序的逻辑性,这种程序的可读性很差
大佬,请指教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B:
松下PLC用Control FPWIN Pro 7这款软件编程比较好

楼主:
第一次接触松下呢?话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伺服和PLC上电后都有一段准备时间,
还不如做个延时,
上电后延时一会自动回原位更靠谱

楼主:
我有想做这个 ,但是之前有遇到设备出现问题上电需要不动作,触摸屏反应不过来。不过这个可以用急停来停止动作,实际应用不需要就不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