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舶用电

楼主(2019-09-12):
船舶电压的3*380与工厂配电的3*380有什么区别,求详细解答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A:
我只知道船舶用电是由柴油发电机组产生。工厂用电是核能、火能、水能还有太阳能产生。前者在用电稳定性较差,频率也不稳定。后者你懂的!!
以上乃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B:
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这时中国的GB,船用和工厂都一样

网友C:
船用和工厂用电,接地是不一样的,船舶接地是接船体,工厂接地是直接接大地(即接E,E就是EARTH的首字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船用和工厂用电,接地是不一样的,船舶接地是接船体,工厂接地是直接接大地(即接E,E就是EARTH的首字母)。
要是相电跟地线接错了会不会变成一个电鱼机啊

网友E:
学习学习,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F:
路过学习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