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指令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9-09-12):
求大神解答一下这段程序。

网友A:
这句换写的完全是浪费PLC资源
复位M1000到M1067

网友B:
4*64=256
复位M1000----M1067 ??????????????

网友C:
ld m8002, fomv k0 k1m1000 k64
或
ld m8002, zrst m1000 m1255
就可以了

网友D:
上电时复位M1000-M1066,这个程序写的有点意思,相当于
LD m8002
ZRST m1000 M106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64=256
复位M1000----M1067 ??????????????
第一个循环复位m1000-m1003 ,第二个循环复位M1001-M1004,第三个循环复位M1002-M1005,最后一个循环复位M1063-M1066
Z0修饰的是M1000,而非K1M1000。

网友E:
人家程序写错没发现,刚好又没出现问题,被你们发现了

网友F: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错误,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M8002使能复位变址Z0(应该时赋予数值0),我写的话就直接MOVP K0 Z0
然后FOR循环64次,每次循环就会把K0给到 K1M1000Z0(Z0时一个变址)的M1000~~M10004 4个BIT的位的状态复位及至零,
Z0=0 M1000~~M1004
Z0=1 M1001~~M1005
Z0=2 M1002~~M1006
每次一个循环 Z0 自动INC加1 及一直到64的数值位置结束循环
菜鸟的理解 说的不对或者模糊请各位大佬谅解

网友G(2019-10-25):
程序的循环套用感觉是真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