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有个案子为2轴同动,机构龙门坐在分别两轴的滑台上方,若在在组装前是否要分别对两轴原点复归后再装设机构,但如果断电出机台后是不是到客户的工厂时又要原点复归一次

网友A:
电机带刹车,绝对编码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刹车,绝对编码器

师傅的意思是只要使用绝对型的伺服马达就可以不用原点复归的意思吗?

网友B:
绝对值型伺服马达,不拆编码器线和电池,通常位置不会丢失。

网友C:
驱动器加电池,做成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D:
绝对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1)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
2)重上电后,读取两台电机的当前位置,如果误差小于允许范围,则从动轴自动追踪定位到主动轴的位置作为修正。如果误差大于允许范围,要报错,提示操作人员进行人工重新校正两台伺服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用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
2)重上电后,读取两台电机的当前位置,如果误差小于允许范围,则从动轴自动追踪定位到主动轴的位置作为修正。如果误差大于允许范围,要报错,提示操作人员进行人工重新校正两台伺服的位置。

误差的范围是否只能使用当前机械值来做判断?

各位老铁,若此案会选择何种方式来做同动
另外设定一虚拟轴让两轴同动轴来追随
还是一实体轴来让另一轴做追随达到同动的效果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如果我轴1跟轴2都为实体轴(轴2追随同动于轴1),如果这时候我要回点复归,是两轴都要原点复归还是只需要下轴1呢?

网友F:
三菱的JE-B型,可以用同步控制,定一条主轴,另一条轴自动跟随。

网友G:
不好意思

网友H:
用虚拟轴带2轴同动比较好。如果用主轴带从轴的话。急停会有位置偏差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