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的用途区分。

楼主(2019-09-12):
看了手册,机器人分弧焊,搬运,通用。这些功能是出厂时就硬件限制的,还是自己根据需要软件可以设定?
看了下手册,不同功能下,有的专用输入输出功能定义是不同的。
机器人是安川GP12的。

网友A:
焊接,搬运,通用,这些硬件上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焊接类,会配很粗的电缆在机器人上,充当焊接地线用。搬运一般块头比较大。
其实最终的使用权在你自己手上,焊接机器人也可以做搬运的功能,只是要对末端的夹具进行一些机械的改造,还有软件上自己加上码垛的程式。专用输入功能大不了不用,用自定义的那些输入输出功能。
简单来说,做一个恒压供水的项目,用FX可以,用Q的也可以,软硬件上做一些适当的变动即可。
以上为个人见解,谨供参考。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