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Modbus 的ADPRW指令

楼主(2019-09-12):
ADPRW H1 H10 K0 K4 D1000 M20
H1表示从站1 ,H10表示 多点的保存寄存器写入, 那么整 句应该怎么理解呢?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网友A:
adprw:MODBUS读取、写入指令;
H1:MODBUS从站站号;
H10:功能码,多点保存寄存器写入
K0:你想要写入的从站内部的地址编号;
K4:你要写入的寄存器个数,这里代表写入连续的4个寄存器;
D1000:你要写入到从站的数据起始地址;
整条指令的意思是:把PLC里面的D1000-D1003寄存器的值写入到 站号为1的从站设备内部地址K0-K3;
详情可以参考三菱FX3U-PLC编程手册,内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条指令的意思是:把PLC里面的D1000-D1003寄存器的值写入到 站号为1的从站设备内部地址K0-K3;
参照这图:
应该理解为 :
把PLC里面的D1000-D1003寄存器的值写入到 站号为1的从站的D0~D3中
是不是这样?

楼主:
这个modbus地址速查的就没有大神写过速查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