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增加通讯模块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09-12):
各位,我现在要在原来的PLC扩展一个422通信口及232ADP(原来的PLC是挂了块232BD板,现在本体422损坏)以前没有用过ADP模块,不知道ADP要怎么设置。现在我把BD板及232ADP装上后,设置232ADP用CH1通道,BD板不占用通道。程序下载后PLC报错,无法运行~帮忙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专业外协

网友B:
老乡 老乡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啊
捷瑞斯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与改造,有丰富的经验。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机器人,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相机视觉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性价比高。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C:
通讯字有问题,程序好像也没有问题。最好按照通讯手册的程序样例来写啊

网友D:
232bd板会占用一个通讯通道吧

网友D:
3U只有两个通讯通道,如果用的232BD板,会默认占用一个ch1通道。可以用一个422BD板带一个232adp。程序里的以太网端口设置选择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