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PLC或其它的上位机 发给激光打标机 一串字符,,打标机 根据这串字符再加上某些字符,加上LOGO图片,,打标,,

或者

打标机每打一个码,,把流水码或码的一部分内容字符串,,发送出去让其它设备知道,,

能实现不????

网友A:
打标机都是通振镜来打,然后振镜通过振镜控制卡来控制(市面主流为德国RTC 系列控制卡),你用PLC发字符发给谁呢?要怎么识别呢?所以,用PLC是行不通的

网友B:
二楼你确定?详细咨询下基恩士,激光的我没用过,点刻和划刻式的使用TCP/IP协议或者RS232通信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没有问题的,LOGO必须用图片的形式导入进去,不同厂家的可能支持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你确定?详细咨询下基恩士,激光的我没用过,点刻和划刻式的使用TCP/IP协议或者RS232通信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没有问题的,LOGO必须用图片的形式导入进去,不同厂家的可能支持的格式不一样

Hans laser路过

网友C:
这个就是由MES将数据导入激光打标机,简单(我司用的就是大族激光,软件通讯要跳整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由MES将数据导入激光打标机,简单(我司用的就是大族激光,软件通讯要跳整一下)

那就是我见识少了,因为此前我们的设备都是自带控制软件的,PLC只是用作运动控制或气缸动作类的。

网友D:
能实现阿, 将内容插入实时数据库 , 打码机调用数据库内容,完成一个流程后 打码机回传给上位,上位同时将该数据库内容转入历史数据库并消除实时数据库的内容。
我就是这么做的
  • 下载积分:+1(yl_pan) 热心助人!

网友E:
    打标都是打的矢量图片,而且都是有自己的软件的,PLC想发几个字符自定义是不现实的,可以尝试通讯调用打标软件设好的库文件,行不行我不敢说,问下供应商吧

    我见到的基本上是PLC只是用个输出点控制下打标机的开始信号,完了反馈给PLC一个IO信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可能之前我没说到重点上面,因为打标机都自带打标软件,你需要打什么在软件里输入就好了,为什么要用PLC转一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