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螺丝

楼主(2019-09-12):
指令啥意思,tks!
安徽合肥

网友A:
这应该是Q系列模块自带的指令, 比如QJ71C24N 这的,应该是接收数据。
对,没错,读取ID的,改造项目,里面注释啥都没有。
我推测应该相当于BMOV D8110 D8120 K10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通道1接收12个字的数据,放到D8120开始的12个字中。

网友C:
从PLC IO号为0000所在的那个串口模块的第一个通道,也就是串口模块两个串口中上面那个口接收12个字符长度得字符串数据放到以D8120起始地址中

网友D:
学习了,应该是专用指令。

网友E(2019-12-09):
学习,谢谢各位大神
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