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维纶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mdobus通讯控制

楼主(2019-09-12):
第一步就挂了 变频器参数设置结束 触摸屏选择RW-2 modobus rtu 自适应模式 台达VDF-M变频器,有做过的吗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A:
你直接接线,然后在屏里面设好通讯口就行了!如果还不行再联系我!!

楼主:
谢谢 已经连上了 台达的线序搞错了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