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3):
有做过上位机的朋友吗,请教SQL批量获取M0 256点  D0 256点,该如何做,关键是刷新时间问题
下面我是刚写的思路往各位大神指正:

    /// <summary>
        /// Act控件初始化
       /// </summary>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axActUtlType1.ActLogicalStationNumber = 10;
            axActUtlType1.ActPassword = "";
        }

// 按钮获取值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xtBox1.Clear();
            short[] M_Memory = new short[16];
            axActUtlType1.Open();
            axActUtlType1.ReadDeviceBlock2("m0", 256, out M_Memory[0]);
            for (int i = 0; i < 256; i++)
            {

                if (Mitsubishi.Mitsubishi_M_Memory(M_Memory) == true)
                {
                    textBox1.AppendText("M" + i + "= 1  ");
                }
                else
                {
                    textBox1.AppendText("M" + i + "= 0  ");
                }
            }
        }

        /// <summary>
        /// mx compoment读取的值转换成
        /// </summary>
        /// <param name="M_Ararry">要转换的byte数组</param>
        /// <returns>B00L数组</returns>
        public static bool[] Mitsubishi_M_Memory(short[] M_Memory)
        {
            int a = 0;
            bool[] b = new bool[256];
            for (int j = 0; j < M_Memory.Length; j++)
            {
                for (int i = 0; i < 16; i++)
                {
                    if ((0x01 & M_Memory[j] >> i) == 1)
                    {
                        b[a] = true;
                        a++;
                    }
                    else
                    {
                        b[a] = false;
                        a++;
                    }
                }
            }
            return b;
        }

网友A(2019-10-25):
不停读取刷新,建议添加计时控件

楼主:
这个值是测试版   关键刷新时间太长了

网友B:
ReadDeviceBlock2()这条指令是毫秒级的,不存在响应慢的问题,如果刷新慢,请更换网线连接或者加快触发此条指令的频率。
还有Open()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C(2021-10-15):
三菱MC协议用C#实现的源码,有需求可以联系我1500616369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