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通过c# 批量读写PLC的M DO值到SQL

楼主(2019-09-13):
请教 通过c# 批量读写PLC的M DO值到SQL,有做过的吗,大神们提供下思路,谢谢!
如果好了 以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可以用Mx

网友B:
百度搜索关键字大把的,C#和三菱PLC通信,我以前测试过网上的例子直接复制能用解释的很是详细。
QQ:569456723

网友C:
按照1楼的方式,我做过,安装MX Component插件,先设置好通讯站好,用C#调用先关指令,MX Component使用手册有样例程序

网友D:
有这样的网关模块,采集PLC数据写入数据库,资料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