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5):
各位大师松下A4伺服怎么上电强制使能那个参数没有找到看啦说明书,比较着急啊!!!
松下走差分的话是那种接线方式啊是接3。4.5.6引脚还是接44.45.46.47引脚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问客服快点

楼主:
客服今天休息啊

网友B:
你那系统是什么时候的产物?近年的走差分驱动以前的是走集电极。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有5六年啦系统和伺服

楼主:
现在A4的驱动器40号参数改成0指令脉冲输入方式但是改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是1到4只能改,但是说明书是0到1有哪里参数开关没打开吗

网友C:
差分接44 45 46 47 上电使能就29脚短接0V就行了,com+,com-要外接电源,13脚要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A4的驱动器40号参数改成0指令脉冲输入方式但是改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是1到4只能改,但是说明书是0到1有哪里参数开关没打开吗

选择接口是PR005

楼主:
pr005,再A4伺服不是模式选择这个再A5伺服里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