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9-15):
A800使用电位器怎么设定?怎么接线?

网友A:
手册说明直接有详细的说明,手册在本站的右上角 资料下载区就有免费下载的

网友B:
自己看手册应,可以设定的参数太多,不知你具体应用没法说

网友C:
PR 0 转矩提升 假如是重载,或者向上提升的,可考虑更改。
PR 1 上限频率
PR 2 下限频率
PR 3 基准频率(50HZ或60HZ根据你的电机和电源来定)
PR 7 加速时间,改成你要想的,最好不要短过3秒
PR 8 减速时间,改成你要想的,最好不要短过3秒
PR 125 电位器满量程对应的频率,根据你需要更改
以上参数在PU灯亮时修改
最后再修改PR79 = 2 (代表外部控制)

网友D:
3楼版主正解,要修改输入模拟量输入范围,还可以参考参数pr73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