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与Demo 3D通讯疑问

楼主(2019-09-16):
楼主最近在一个内部项目中,S7-200 smart(SR20 AC/DC/Relay)与Demo 3D采取S7通讯。
当Demo 3D对PLC进行数据写入时(对M或者I写入)
此时的PLC所有的M或者I寄存器都会被写入(假设写入M0.0=1)
那么写入后只有M0.0=1,其他所有M寄存器都没复位为0(即使原来的值为1)
我想请问,这个问题是S7通讯的问题吗?还是其他方面?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Demo 3D是一款仿真软件。

网友A:
西门子也有仿真软件了?

网友B:
不懂,也没有见过那个3D,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3D分享出来大家研究下。
QQ: 2490453455

楼主:
自己捣鼓了一下,目前发现是单字节覆盖
M0.0-M0.7,不管这8个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当Demo 3D对其中一个写入时,都会将另外7个的状态刷新
所以除了状态互斥的变量可以使用同一字节的寄存器,其他变量都使用单独字节寄存器中的一个
如何大家有更好的思路,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