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咨询一下

楼主(2019-09-16):
三菱GT2308-VTBD多少银子?

网友A:
代理商像不同的公司供货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西门子的代理商一般给大公司的报价都很低,但对小公司报价高很多,而且对小公司的那个态度....你懂得。反正你零售的话可以参考某宝的价格

网友B:
GT2308-VTBD 市场含税价5000-5500
或考虑尺寸接近的GS2110 市场含税价2000-2200
这是含了13%增值税的价,不含税得扣掉税的那部分。

网友C:
哈哈,找站长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