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8位数据的PLC

楼主(2019-09-16):
有一个仪表,,原先是和VB写的上位机通讯,,现在新开发用PLC通讯,,但仪表返回的是有符号 8 位数据,,仪表返回是正值时正常,是负值就不行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有处理8位数据指令的PLC吗?

网友A:
用什么语言开发
byte[] aa = new byte[] { 0xF6 };
sbyte sb = (sbyte)aa[0];
this.Text = sb.ToString();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东西显示数值?如果是用人机界面(HMI)显示,就不用考虑PLC,在人机界面中显示数为带负号即可.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但仪表返回的是有符号 8 位数据

网友B:
你是MODBUS RTU通讯吗?是的话请参考我发的例子,一些从机返回的也是8位的数,但是,大多数是16位的.
方便的话,你把从机通讯手册上传,帮你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单个8位HEX应该不可能,正负128,
多个8位的HEX,可以用移位后再进逻辑运算。
8位是ASCII码,一般的PLC都指令转换HEX

网友D:
都是大森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都可以 三菱的话 M8161

网友F:
是不是哪里的数据类型没选对,选成了无符号数据类型。按你说的正值没问题,负值就出错,你计算下是不是符号位被算进去了吧?
如果实在找不出来问题,就把D位先左移一位,然后右移一位,把符号位抵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