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教ADPRW读写FR-E700参数

楼主(2019-09-16):
PLC:FX3U 变频器:FR-E700
程序:ADPRW H1 H6 Ha029 K1 d350
要求:我要改写变频器上限频率
疑问:查资料对应Modbus 寄存器地址为 41001,10进制 K41001 超范围,
转换成16进制为Ha029,这样对吗?还是要怎么转换一下,求大神教育。

网友A:
K和H的转换是对的
命令最好用H6
地址你再核对看看

楼主:
我要写入的参数是上限频率,根据资料是41001(Ha029)。
就是想请教一下ADPRW H1 H6 Ha029 K1 D350中Ha029是否是
用41001直接转还是要41001-41000=1,ADPRW H1 H6 H1 K1 D350 ???

网友A:
昨天看错你意思了,以为你要写入运行频率。
根据手册的样例,41001的时候,只考虑1001,然后还要减1
41001就是1000,最后转成H03E8
所以可试下 【ADPRW H1 H6 H3E8 K1 D0】

楼主:
也就是说,Modbus寄存地址减去40001,就可以了,对吧!谢谢!
后来我试了减40000,难怪还是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