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6):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30233983947147685.html

求这个图中的指令 手册,
找了一天了都没找到,
Q系列没有, 但是能输入这个指令

另外FX里面手册没有和这个手册一样的, 有没有和图中一样的手册, 拜托各位了!

网友A:
从图看,可能是以前的《FX2N编程手册》。
(理由:排版风格接近FX1S,1N,2N编程手册,但没有写适用机型。)

还是建议你去看新版的FX3编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看,可能是以前的《FX2N编程手册》。
(理由:排版风格接近FX1S,1N,2N编程手册,但没有写适用机型。)

还是建议你去看新版的FX3编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3

你好, 感谢回复.
我手册FX2N - FX3系列都搜索了, 还是没有找到类似的,三菱和主站的手册都下过,下了一天都没找到.

楼主:
很奇怪的是 Q系列中能够使用SFTL指令,但是在Q系列手册中无法找到此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是 Q系列中能够使用SFTL指令,但是在Q系列手册中无法找到此指令!

STFBL STFBR

网友C:
你贴的是台达的PLC编程手册,然后你想要在三菱的手册里找台达手册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的是台达的PLC编程手册,然后你想要在三菱的手册里找台达手册的内容

不知道呢, 我也是从百度知道过来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贴的是台达的PLC编程手册,然后你想要在三菱的手册里找台达手册的内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