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CL指令P参数求解

楼主(2019-09-17):
欧姆龙没怎么玩过,现在需要了解一份程序,,SCL指令不理解,,特别是SCL3有手册看半天也不理解,,麻烦会的用通俗的方法解析下

网友A:
P就是定义线性转换的参数 包括最大值XY 和输出转换值XY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模拟量线性转换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下载积分:+1(miao198822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