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7):
            设备是用 台达的变频器, 控制一个电机旋转,电压是3相380V的。  用的485的通讯方式。  目前有个问题是, 当电机 转速达到高速(2000rpm), 然后停下来的时候, 要等很久。 我知道 是因为惯性原因。  老板想让电机 很快的停止下来, 有两个方案,  1是加一个刹车,  2是用变频器正反转的功能,
             假设:此时正转 速度2000 rpm。 突然停止发送正转命令,此时电机由于惯性的作用还在继续正转方向高速转动,这时我输入反转命令。 当电机正反转交替的那段时间。电机会停止。然后才开始反转。 我在交替的时候, 停止发送反转命令,  电机不就停下来了吗。请问这样 有什么隐患没有。

网友A:
你的方案全部道错 大哥用过变频器没,不过过流见鬼了,建议先看看手册别瞎搞
那如果等,电机降低到一定速度,在用刹车抱死, 或反转停止呢?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全部道错 大哥用过变频器没,不过过流见鬼了,建议先看看手册别瞎搞

加刹车电阻,无语
有刹车电阻的,  之前就有一个刹车电阻, 但是停下来还是很慢。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找资料了解一下变频,既然是做技术这行始终要学得,别乱搞

网友A:
查手册设置号参数,看要配多大得电阻,不过流情况下尽量降低减速时间。再根据情况看有没有必要加刹车
  • 下载积分:+3(zy123518763) 好的,  感谢 ..

网友B:
    在电机风叶轴加一个制动刹车,和变频信号连接
  •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感谢你

网友C:
    加大刹车电阻,然后降低减速时间,停车方式改成减速停止模式。一般都能快速停下来的。除非你的负载是风机类的这种。
    按楼主的描述,我怀疑目前的停车方式是:自由停车
  •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加大刹车电阻,然后降低减速时间,停车方式改成减速停止模式
  •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E:
    有一个参数是减速时间,降低。  同时还要安装制动电阻 ,以消耗急减速产生的感生电流。
  •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感谢您的建议!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F:
    不知到你的变频器多大,带的负载惯量有多大,只要你搭配的变频器的刹车单元合理,你甚至在1秒内停车都没压力

网友G:
    台达变频器有停车方式,还有减速时间设置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H:
    你们都不用刹车电机的吗,电机自带,两三个千瓦的电机,变频器带动,0点几秒刹下来妥妥的,每分钟启停一二十次毫无压力

网友I:
加刹车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