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200smart PID仿真库文件有谁知道在哪里下载?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2019-09-17):
兄弟们,200smart PID仿真库文件有谁知道在哪里下载?就是“被控对象”那个子程序,分享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手里没有CPU吗?如果有的话,直接连接,然后使用SMART软件里面的PID面板。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周口plc编程培训

楼主:
有这个库文件就不用了连硬件就能测试和仿真了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库,
厉害。

网友C(2019-10-28):
SMART好像没有仿真吧
如果仿真也是200有,可以导SMART文件到200里面,再用仿真软件试试
但PID能仿真?

网友D:
仿真有什么意义呢,看到一条曲线变成一条直线,你就成功了?
兄弟们,200smart PID仿真库文件有谁知道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