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7):
三菱FX3U通过一块BD板连接485ADP-MB模块,再在最左边加一个ENET-ADP模块,程序里应该怎么设置,485和ENET模块单独用没问题,但是加在一起PLC就会报错

楼主:
求助,这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两个模块都能通讯

网友A:
FX3U左侧只能装2个通讯模块,因为参数中只能设置CH1和CH2

假如你要使用485ADP-MB 和ENET-ADP

那你的BD就只能用CNV-BD ,因为CNV-BD不占用通讯通道

如果你用422-BD  232-BD  485-BD 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左侧只能装2个通讯模块,因为参数中只能设置CH1和CH2

假如你要使用485ADP-MB 和ENET-ADP

那你的BD就只能用CNV-BD ,因为CNV-BD不占用通讯通道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