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D200作为触摸屏上设定的移位存储器,K1M100Z1传送至K1M90。
给D200赋值5,那么K1M100Z1=(M100,M101,M102,M103)+5=M108
可否理解为M108=1时,K1M90(M90,M91,M92,M93)=1  ?
下面移位数值为何是K71呢?疑问,请高手解答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A:
先看下手册,还是有些蒙。

做个程度测试下

结果如上图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K71是移位数据的位数据长度。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真是好人!
  •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7133]

    先看下手册,还是有些蒙。

    这样理解对吗?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C:
    一、给D200赋值5,那么K1M100Z1=K1M105=M108、M107、M106、M105
    如果M108=1,实际上K1M105=8,所以K1M90(M93,M92,M91,M90)=8

    二、下面移位数值为何是K71呢?
    K71只是代表左移位SFTL的数据长度,X4接通时,把M101-M171里面的数据往左移一位,然后把M101补1(M100被置位了)。
    你看你需要用到几位就写多少,不确定的时候可以写长点,只是需要注意在程序其他地方别使用这部分M就行,不然容易出错。
  • 下载积分:+1(xingxing1110)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给D200赋值5,那么K1M100Z1=K1M105=M108、M107、M106、M105
    如果M108=1,实际上K1M105=8,所以K1M90(M93,M92,M91,M90)=8

    二、下面移位数值为何是K71呢?
    K71只是代表左移位SFTL的数据长度,X4接通时,把M101-M171里面的数据往左移一位,然后把M101补1(M100被置位了)。

    谢谢楼上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