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绝对值式电缸位置丢失

楼主(2019-09-18):
各位大神,有谁用过IAI的总线的绝对值型的电缸,SCON系列的,使用过程中发现第一次断电重启时,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的当前位置会丢失,而且偏差值很大,但电缸的机械位置却并没有发生变化,原来用绝对值的就是为了不用每次开机时要对电缸进行复位,但是现在编码器位置断电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结果还是要每次断电之后都要再原点复归一下才行了。

网友A:
估计电池这块有问题,检查电池电压?你的位置信息和程序没丢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