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好好的用着 突然有两秒钟没有电了

楼主(2019-09-18):
我的台达PLC DVP 10SX 机器正常用着 用一段时间 PLC突然就没有电2秒钟左右 没有任务操作 又有电了 不知道为什么 哪位大神帮帮忙 在线急等

网友A:
是电源的故障,尤其查电源模块。

网友B:
机器是做什么的,震动多的话,电源有没接虚?

楼主:
PLC下面三个大的接触器 每次吸合有点动

楼主:
电源我查了好几次了 好像也没有松动的迹象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网友D:
台达PLC DVP 10SX 应该是直流供电,检查一下端子台,PLC电源插头是否松了,或者直流电源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果都没有,换PL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