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日文文件名读取求助

楼主(2019-09-18):
PLC所有文件名为日文,读取时提示“无法使用指定的文件名。请在确认文件后,再次执行。”
请问各位大侠是否需安装日文版的“GX Works2”才能读取?或安装英文版“GX Works2”进行读取?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把文件名改成英文試試看

网友B:
先把WORK2伪装成日文的,再读取PLC
谢谢!按你的方法已读出。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2(冲出枪林弹雨) 真诚感谢!

网友C(2022-09-14):
不要使用 中文 做位程序的名字
用数字或英文字母即可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感谢分享!

网友D:
works2里项目语言改日文 再读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