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之间通讯???

楼主(2019-09-18):
问一下大家这个
对这方面有点模糊,就拿三菱FX来说,两台怎么进行通讯,买485BD板,但指令什么怎么写和通讯

网友A:
如果用485需要写指令去指定发送数据和接收位置的,有对应的通讯指令,诸如FX3U里的RS指令。
5U可以用网线互连走简单CPU通讯,不需要指令。

网友B:
2台FX,可以加485BD,组成N.N网络,三菱通讯手册有例子,也可以参考我发的实例,有用到N.N通讯;不需专用指令,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协议设置一下就行了,下个手册里面有样例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0398.html

网友D:
直接给答案不就完事?含接线图,程序,书籍详细截图

网友E:
楼上 爽快!

网友F:
一主一从。MODBUS走起。。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