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用MX Component 跟Q系列或5U,3U系列以太网通信, PLC这边需要选择协议或通讯方式及端口号吗?
也就是下面2个页面需要设置吗?请赐教!

网友A:
用 MX 配置下
在上位程序里创建对象指定逻辑站号,就可以了

ActUtlType  hm = new ActUtlType();
          hm.ActLogicalStationNumber = 10;
            ax = hm.Open();
hs = hm.SetDevice("M10",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MX 配置下
在上位程序里创建对象指定逻辑站号,就可以了

ActUtlType  hm = new ActUtlType();
          hm.ActLogicalStationNumber = 10;

也就是说PLC这边的通讯设置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哦,只需要知道PLC的IP地址就可以呢?

网友A:
不需要噢

网友C:
通过MX设置,通讯IP设置后,端口号默认就行。设置完后只要测试一下就行。通过就代表OK。不通过会有提示代码的检查一下重新设置,只要通信成功后,通过上位机调用该链接通道号。另外软件不需要一直开着也是OK的,只要电脑不关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噢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MX设置,通讯IP设置后,端口号默认就行。设置完后只要测试一下就行。通过就代表OK。不通过会有提示代码的检查一下重新设置,只要通信成功后,通过上位机调用该链接通道号。另外软件不需要一直开着也是OK的,只要电脑不关机

嗯,谢谢讲解!

网友D:
你若先在電腦內設定好MX的連線(圖一)
那麼在屬性內(圖三),只要指定邏輯站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圖二)
不用再去設定

圖一

圖二

圖三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若先在電腦內設定好MX的連線(圖一)
那麼在屬性內(圖三),只要指定邏輯站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圖二)
不用再去設定

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