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原版系统,这么多版本,选择哪个

楼主(2019-09-18):
想装个原版系统,这么多版本,选择哪个,请指教。

网友A:
为何不装Win10呢?感觉比7好用多

网友B:
建议装xP64系统

楼主:
win10许多以前的老软件不能安装吧

楼主:
win10也有许多版本,装哪个呢

网友C:
你的电脑配置如何?

楼主:
准备系统换成64位,内存升级到8G或者16G

楼主:
哪位大师有WIN10激活,提供一下,谢谢。我的邮箱
1075963817@qq.com

网友D:
win7 vol旗舰版。品牌电脑有预装win7的话导入证书和序列号激活,其它电脑用MAK或是kms激活。搞工控,系统不需要太新。老设备新系统未必有驱动!

网友E:
个人建议Windows7 专业版
千万别用Windows10, 太垃圾了

网友F:
win10庞大,影响速度

网友G:
如果电脑硬件支持Win7的话,建议去MSDN上下载
Windows 7 Ultimate with Service Pack 1(×64)-DVD(Chinese-Simplified)
如果是新买的电脑,硬件可能不支持安装Win7系统的话,那就下载安装Win10专业版吧
现在的Step7 v5.6已经支持Win10了,博途也支持Win10了。实在不支持Win10的软件,就配个16G内存条,装个虚拟机,再虚拟一个Win7系统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