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8):
威纶触摸屏事件发生次数怎么清除

事件清除了,发生次数清除不了,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以前遇到同样问题,后面实在没办法,就做了个重启按钮,所有报警记录和报警次数全部清零!
  • 下载积分:+5(410627175) 谢谢,感同

网友B:
    引用楼主410627175于2019-09-18 22:46发表的 威纶触摸屏事件发生次数怎么清除 :
    威纶触摸屏事件发生次数怎么清除

    事件清除了,发生次数清除不了,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不是用LB9021就可以了嗎?
  • 下载积分:+1(410627175) 事件是清除了,发生次数 ..

网友C:
    常规选项里设置下。。把故障记录去掉。
  • 下载积分:+5(410627175) 去掉 也不行,客户要记录 ..
  • 好好学习

楼主:
    常规选项,在那里设,能说一下吗?

网友B:
    我找到方法了,有點麻煩。

    先按照上面兩張圖為每種事件設定一個寄存器,用LB9021作為清除鍵,再寫一段宏指令判斷LB9021 ON時同時清除寄存器。
    宏指令部分請自己寫。

网友B:
    寫了一個,試過可以用 EBProject1.rar (489 K) 下载次数:623
  •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