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修改输入键盘的大小

楼主(2019-09-18):
变态的昆仑通泰触摸屏,修改输入键盘都要脚本程序,照着网上的改来改去总也不成功,头疼,,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哪位大大指点一下迷津啊。谢谢了。

网友A:
在你开机首页,窗口属性,写入脚本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dream321) 谢谢你,试了,成功了!

楼主:
真诚感谢 心情不错 ,用你的办法一下就好了,网上搜的都不对!

网友B:
2楼正解,你可以把功能参数1-5都填上,这样所有键盘都会放大,当然要写5条,粘贴复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