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压力变送器被无线传输干扰问题

楼主(2019-09-19):
无线传输会不会干扰压力变送器(4-20mA),如何去干扰?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原有的液压机,单独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最近公司打算把所有压机连接到公司内网上进行管理。
采用了“E90-DTU工业级433M无线数传电台”,电台与PLC之间采用485通讯,每个压机上安装一个电台。电台再与服务器上电台无线传输。
刚开始试验几台,没有问题,运行正常,于是批量测试。
这时出现两台压机,运行不正常。检测发现:压力值显示有波动,压力值波动过大导致运行失败。
压力变送器采用的4-20mA输出。输出接信号隔离器也没有效果。
程序也是一样的,无线电台不传输信号,压力值正常,一发送信号,压力值就被干扰,而且没有规律,就是一闪一闪的。
各位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帮忙分析解决一下。

楼主:
还是说,485通讯会干扰模拟量传输吗?
而且不是所有机器都被干扰,只有这两台。
位置的话既不是最远也不是最近。
各位大神觉得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的线要全部是屏蔽的,,两端接地。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信号干扰,处理也是屏蔽加接地。你在检查你的屏蔽线抗干扰等级。用些好的线。
好好学习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的话,建议,传感线和385通讯线,都用屏蔽线处理.屏蔽线两端接地.可能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C:
485通讯线用带光电隔离带屏蔽的,设备两端接地

网友D:
信号线屏蔽是单端接地好呢 还是两端都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的线要全部是屏蔽的,,两端接地。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信号干扰,处理也是屏蔽加接地。你在检查你的屏蔽线抗干扰等级。用些好的线。
抗干扰等级怎么查?屏蔽线好坏怎么区分

网友E:
线是双绞线,包着锡箔,外面一层铜丝网,再外面是绝缘层
不知这样能看明白不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