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7-200smart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2019-09-19):
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通讯控制频率

网友A:
先查下你的变频器说明书,把你要用的寄存器地址写下来。然后用在MODBUS里。多看点资料,把MODBUS搞熟。。你这是明显不熟悉MODBUS,
好好学习

网友B(2020-04-07):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搞不定这块

网友C(2020-05-07):
你最好都用modbus通讯来控制,因为变频器你是要设置的,若MB控制就不能用端子给启动信号,首先要看变频器MB通讯地址表,通常是十六进制的,你把它转换位十进制+40001(或400001),调用MB主站指令对地址进行读写就行了。

网友D:
安照这个程序修改
下载积分:+5(yuanych) 感谢分享!

网友E(2020-09-03):
看明白变频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