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模拟量求教

楼主(2019-09-19):
为什么这个电流通道没有接传感器得出的数据是40000?接上传感器也没反应。

网友A:
是4000吧
设置为5的时候,4MA-20MA的数值是4000-20000。
你的设备应该是输出了4MA,正常的。
如果你设置为3,那么4MA-20MA的数值是0-16000,就会是0了。
下载积分:+1(34551842)
下载积分:+5(ajd186)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000吧
设置为5的时候,4MA-20MA的数值是4000-20000。
你的设备应该是输出了4MA,正常的。
哦。明白了,没注意看后面的数据。谢谢!

网友B:
好哈,大神厉害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