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37KW风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热过载继电器采用施耐得LRE359N 48-65A,接触器采用施耐得2个 LC1N65M5N 1个LC1N40M5N。转换时间13S。电源电压400V,这种控制方式做过不下几十套,最近有一套转换时经常出现过载报警,开始怀疑风机有问题,全部更换后情况仍然出现。接线也检查过没问题,说明一点工厂无地线,自已在钢结构柱里打了一根。不知会不会影响到。

网友A:
单纯继电器控制,和接地无关。实测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带风机的话,我怀疑你的电路没问题,但风管需要检查一下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风管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继电器控制,和接地无关。实测电流是多少?

    风机正常运行每根线电线约36A,星形启动120A左右逐渐下降。启动起来就没问题一直使用,出现过载情况都是星角转换时出现,怀疑接触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风机的话,我怀疑你的电路没问题,但风管需要检查一下

    我们用在除尘高备上,600的风管已检查,

网友C:
    风机有带剎车吗?

网友D:
    可以试着把启动时间延长点。我们有一台75KW的风机也是几次调试后延长转换时间到一百多秒后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有带剎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着把启动时间延长点。我们有一台75KW的风机也是几次调试后延长转换时间到一百多秒后才正常。

    因为前面几十套都没问题,所以没考滤这个。过两天过去看看!

网友E:
    试的把切换时间加长。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在风机起动时,测量电机三相电流,37kw电机满载电流是74A,如果超过实际电流,负载和电机有问题,没有超过,查线路和热过载

网友G:
启动时间加长,星启动时电流没降下来,就转换三角了

网友H(2020-03-07):
将从启动到电流回落稳定这段时间作为星形连接运行时间,在这段时间结束后进入角形连接运行。注意星接与角接时的电机旋转方向必须一致。

网友I:
看启动时间和电流

网友J:
1,启动时间加长,2,外部风机轴承异常或风管堵塞

网友E:
延长切换时间看看

网友K:
遇到过和这种现象一样的故障。
是一个90KW泵站电机星角启动电路,老板说以前一直正常,自从把接触器都换新后,时常出现星角转换时跳闸。
检查线路没毛病,查看PLC程序才看到,程序编写不够严谨。重写双重保护星角转换程序OK。

网友L:
仔细分析原理 让后发现原因 然后解决它
来这里学习

网友L:
仔细研究电气设计线路 使用万用表查找真因 然后解决它
来这里学习

网友M:
延长启动时间,我也遇到过

网友N:
检查一下风机的皮带,不要太紧了。太紧也会影响负载的。

网友H(2020-04-26):
延长星接时间,直到星接运转稳定后再切换成角接,看看行不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O:
很久不用星三角启动了,现在都是用变频器。以前用星三角设定时间都是用钳形表看启动电流,电流降到额定电流的时间作为转换时间用。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