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加MR-J4-A 读DABS当前值,和断电前不一样呢,请教一下

楼主(2019-09-19):
中途断电后没有转过伺服,请教大神下。值相差有点大

网友A:
一般电机上电使能的那一瞬间,能动一点点。大概千分之一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私服的制动附件你没用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